一体机主板 CPU供电上管G极阻值偏低

楼主(2016-12-01):
一体机主板 实测故障无CPU供电  加焊CPU供电芯片ISL6265C 可以亮机冷机又不行!!!更换ISL6265C 故障依旧
测量到冷机时 CPU供电上管G极阻值偏低 只有20几欧
加焊芯片阻值就恢复正常  冷机又不行
此板无图纸 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你这水灌的 我这是求助贴

网友:
你把重点放在IC周围的电阻电容上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板层的问题呢   先G极飞根线到芯片 看冷机阻 值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