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502换了EC之后开机提示ACPI_BIOS_ERROR

楼主(2016-12-01):
苹果A502换了EC之后开机提示ACPI_BIOS_ERROR    之前是开机风扇狂转   换了EC之后好了    但是进不了系统   进WIN10就提示ACPI_BIOS_ERROR   是怎么回事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A502>????

可以考虑再换个EC试试

网友:
BIOS是独立的么 刷过了吗

网友:
是苹果A1502   键盘有点不好用

网友:
苹果的一般最好不要换EC,可以重新值球试试,EC出问题,很多故障都有可能是EC导致。

网友:
找原EC吧,里面有程序

网友:
风扇狂转,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