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I5 D1 6-71-WA500-D02 WA50SH PCH 和ME BIOS

楼主(2016-12-01):
机械师M510A-I5 D1  6-71-WA500-D02 WA50SH   PCH 和ME BIOS
机器大短路,修好拆芯片备份的,
机械师M510A-I5 D1 6-71-WA500-D02 WA50SH PCH 和ME

网友:
我这里也接了一台这个机器 开机不论进BIOS还是进系统 都报警 有时候正常 报警的时候风扇狂转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  有朋友试过了没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显卡型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显卡型号是多少·

机器已给客户了,,显卡型号不知道哦。。

网友C:
这种机如果型号板号对得上,显卡应该都是一样的,不像联想华硕那么多型号,还分显卡型号和显存颗粒多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如果型号板号对得上,显卡应该都是一样的,不像联想华硕那么多型号,还分显卡型号和显存颗粒多少的。 ...

我的版号跟你一样的,我的板子独显驱动打不上,显卡是N15S-GT-B-A2的,芯片是斜的。迅维里面有很多朋友说这款显卡打不上的···要找相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版号跟你一样的,我的板子独显驱动打不上,显卡是N15S-GT-B-A2的,芯片是斜的。迅维里面有很多朋友说 ...

我的这款是4显的,还有一款是8显的,显卡型号是N15P-GT-A2的

网友:
楼主手上还有这个板吗。求南桥周边的高清图

网友(2016-12-31):
早就交货了。。不在手上了。。

网友(2017-07-23):
正好需要,,,下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7-11-06):
下来试试。。。。。......................

网友:
下了。好像开机有点慢。。。。。。。.......

网友(2019-10-20):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  有朋友试过了没

我的一样和你的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2021-08-18):
bios文件多大 4m,8m

网友(2024-02-04):
BIOS 好用  我的主板独显850可以亮机 之前问题电流上到1.2A 掉到0.8-0.9A反复上电掉电刷BIOS 好使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