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2-01):
(无正文)

网友A:
下次可以简单说明下  只有图片 ……

网友:
其实很明显的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苹果,里面怎么有那么大个的配件

网友:
会修电源,不错!我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能修还不错 换太贵

网友:
没有分析过程  只有图片  发来做啥

网友B:
只能在海拔2000m以下使用这几个字 亮了   没有分析··只有图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可以简单说明下  只有图片 ……

电源初级烧掉的 我们修的话都是测量阻值的 没有笔记本那样通电测试查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在海拔2000m以下使用这几个字 亮了   没有分析··只有图  看不懂

高级啊。。海拔2000米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我都没有机会接触苹果设备。

网友:
这太明显了  呀

网友:
没有积分下载 回帖

网友:
没有分析··只有图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很少修苹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