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91拆掉电池,电源线能通电吗?

楼主(2016-12-01):
S7-391拆掉电池,电源线能通电吗?
买的二手电脑,刚开始能开机,卖家说电池有点问题,待机很短,我也没太在意,一直插电使用,重装系统的时候,黑屏了,现在都不可以点亮.电源键按了没有反应.
我在想是不是电池坏了,系统默认电池优先供电,就算插电源,也是电池优先供用,我就把电池拆了,直接插电源线,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电源那个灯也不亮,装上电池的时候,插电源线,那个绿灯是亮的.但还是一样,电源按键按了没有反应,求大神支招,谢谢
~~会不会是按键坏了?但这人电脑是开盖开机的,按理说,就算按键坏了,开盖也应该有反应啊
我是正常安装系统的,无进水进灰,这种情况下,烧坏主板的机率应该很小吧,难道正的中奖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先插在稳压电源上看一下有没有待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先插在稳压电源上看一下有没有待机吧

谢谢,已经送修了,400块,有点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送修了,400块,有点坑了!!

自己不会修,只能花钱找别人修,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