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 thinkpad T550 不充电

楼主(2016-12-01):
【机器型号】:thinkpad T550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
客户描述 进过水 ,不过主板不明显, 进水位置都已经处理了,

在系统下显示充电,但无充电电流,

可以识别到电池,能显示充电 , 一般电池到EC的线路基本正常

无充电电流重点检测 充电线路的PWM部分

没有图纸 借助充电芯片 BQ24760 的图 参考维修,

和充电PWM相关的部分 ,示波器测量 BOOT 脚位异常,无升压

追查为BTST相连的14脚 外连电阻 开路

更换后测试正常 。

网友:
版主的思路就是强悍,又跟着版主学到东西啦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多谢分享

网友:
挺新的本子啊!有芯片资料参考还好查些!!

网友:
看样子板子还挺新的

网友:
还是进水没处理好,如果处理好的话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电阻,换了免得后面又来个这问题

网友:
这也太什么了吧

网友:
版主这个称号真不是盖的

网友:
这个板子还没有出保修的吧

网友:
看别人修感觉很简单,自己修却觉得什么都不会呢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

网友:
技术就是强悍

网友:
技术杠杠的,,之前也碰到过。

网友:
升压异常引起的上管驱动不够

网友:
升压是几伏的

网友:
羡慕楼主示波器用的那么好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