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技嘉GA-G41M-DS2L无CPU供电!

楼主(2016-12-01):
一块技嘉GA-G41M-DS2L无CPU供电,测主板正常上电后,内存供电正常,总线供电Q5的G极为0V。

查图,Q5的G基连到了U4(LM358)的第七脚,第七脚为输出,第5脚为正向输入,测第5脚为0V,不正常。
第5脚由2_5level分压过来,测2.5level电压完全正常,两个分压电阻拆出测正常,28K 30K,D3的阻值也完全正常,暂无考虑IO问题。只有考虑VTT_LEVEL被拉低,查图VTT_level连到了Q19

测Q19的G基为高电平,不正常,继续测Q30的G极为高电平,显然也不对,继续测Q34的G级为0V,但是D极也为低电平,不正常。先更换了一个正常的管子,故障依旧。测了给Q18 Q27 U5供过来的12V电压正常,但过了R255这一端就为0V了,分别拆R238 R255测其阻值分别为1K  8.2K完全正常,于是断开R238,测R255还是一边12V,一边为0V,想不太明白了,Q34的D极的高电平到底应该从哪儿来,是哪里的故障会导致此处无高电平,请各位前辈或路过的弟兄们看看,并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U5也可以把这个电压拉低的

网友:
你把U5拆掉试下

网友:
BC128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还不行的话  2.5level收到之处,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检查输入U5

网友:
这个还是相对好修的

网友:
查BC128和U5是否击穿了

网友:
上个月买了这个G41 120 好贵的感觉·

网友:
怎么修的 在图片里写出来了

网友:
把R255所连的东西  一个一个拆  准好

网友:
这个电路是双路5v电路,如果这电路有问题,你的机器就不能启动,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