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440改集显

楼主(2016-12-01):
联想C440,客户把屏摔坏,换屏后用两天不显示,考虑到客户部想再花钱维修,拆机测内存有波形,测显卡与CPU的数据线有好几根无穷大,结合图纸,直接把独显去告知客户

网友A:
直接拆了芯片就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芯片就能行?

是的,亲测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了事,前提的有BGA.

网友B:
把独显电压断开可以吗?今天也有个c440电流上来不亮机的

网友:
直接去掉·都不用改线路·6666

网友:
不用拆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独显电压断开可以吗?今天也有个c440电流上来不亮机的

应该可以吧,我先前是打算换的,所以才拆,后来客户部舍得出钱,就收了100

网友:
估计是要拆了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C:
估计供电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拆是不?

网友:
是的,我就这样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供电断开就可以了

没有尝试过,我是本来打算换,就拆了

网友E:
这样也可以?看来双显卡去独显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可以?看来双显卡去独显的挺多的。。。

主要是看图纸桥有没有发出显示信号,如果有就支持集显,个人判断

网友:
不用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尝试过,我是本来打算换,就拆了

打算换那就不用管供电了   总归好了就行啊

网友F:
BIOS不知道可否关闭独显?

网友:
不用,直接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不知道可否关闭独显?
不用,我直接拆了上电试了两天,什么都不用管,就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