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不认内屏

楼主(2016-12-01):
一SONY  笔记本,,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

最后查到是一排跳线的问题,,用洒精洗下就OK了,,一共是5个小开关,sony  特有的屏幕选择跳线

网友:
你运气不错,钱收到手呵呵

网友:
SONY 很多主板上都有跳线的 遇到过好几次换主板的不亮 最后都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查到是一排跳线的问题,,用洒精洗下就OK了 ? 这个是正常损坏造成的跳线问题 ?

网友:
那个是跳屏的分辨率的,你看图纸就可以看到怎么调节的

网友:
SONY是有跳线  但是还么遇到过洗洗更健康的情况。。。学习了

网友:
SONY   笔记本分屏 也是这个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