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说Y560p能该集显

楼主(2016-12-01):
我看了一下  没改成功    红绿蓝信号  是分两路到屏的    桥这一路吗3个排阻是空的。  去掉显卡电感  卡机就白屏。  机器是被同行做过故障的,  排除三处故障 主板才修好

网友:
要有实例做参考噢,,自已改难度很大咯

网友:
改是能改了  但是 工程好大的  我改过y450都动过200多处

网友(2021-07-22):
你改成功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一个断开显卡供电开机白屏,拆了显卡以后也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