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3m 开机自动进bios 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6-12-01):
    开机自动进bios可以找到硬盘就是不能进系统  硬盘换过了 系统也做过了。个人怀疑是bios的问题 笔记本型号是华硕X403M   BIOS型号:WD 25Q64 可以用WD25Q80或者MX25L8006代换吗?
  原BIOS是WD 25Q64 的 一刷到第三步就报错。不知道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有这个bios程序的大哥麻烦发一个给小弟我 急用

网友A:
可以代用 多试几次看看吧

网友B:
我也想要,楼主找到了,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要,楼主找到了,分享下

没得啊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bios芯片也坏了  刷到第三步就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用 多试几次看看吧

刷上去都不触发

网友:
这个  你用个uefi启动的u盘试试,u盘为第一启动项  看看还进不  不进的话就是bios设置的问题了 或者你要装win8以上硬版

网友:
25Q64 和25Q80 25L80不能代换 容量都不一样的   具体BIOS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BIOS没设置好,还有看下是不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bios里面设置问题

网友:
一般是硬盘或者BIOS设置错误

网友:
好资源值得顶

网友(2017-10-18):
这个解决了没有,今天我碰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2018-10-21):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K55V 板号K55VD REV3.1  I5-3230M 4G内存 GF610M 2G显卡.故障开机就进BIOS插不插硬盘都是进BIOS,怀疑是BIOS损坏重新刷写故障没变,想到是不是键盘一直按着有可能引起于是拆了键盘,OK,开机顺利进系统,更换一片全新键盘故障修复!!备份原来的BIOS发上来共享:华硕K55V 板号K55VD REV3.1 2013.1.31 I5-3230M 4G内存 GF610M 2G显卡 25Q64FV 8M.BIN

华硕K55V 板号K55VD REV3.1 2013.1.31 I5-3230M 4G内存 GF610M 2G显卡 25Q64FV 8M.rar

网友(2020-04-20):
25q64是8m,25l800之类的是1m,肯定不能换。我爱玩路由器这个我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