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A78GLD3 VER:6.0 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12-01):
主板品牌及型号:昂达 A78GLD3 VER:6.0
主板故障:无复位不跑码
维修过程:拿到主板上电测试发现主板不跑码,短接复位开关脚发现无复位,不跑码无复位就           按照三步法进行:供电-时钟-复位,测试发现主板cpu供电1.1v正常,北桥1.8v正             常,时钟旁边小电阻有1.6v电压,证明时钟已经正常输出,测试pciA15 发现只有             1.2v,主板复位不正常,这个时候陷入死胡同了真有杀南桥的冲动,还是冷静的           想想思路,换南桥25m晶振,故障还是一样,无意中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主板不能硬           关机,这个时候暗喜是不是io坏了?刚好手上有一块料板拆下换上惊喜出现了,主           板呼呼的跑到2A了 维修结束。
解决方法:更换u19 I/O芯片-F71808EU

网友:
IO坏不能发出PWOK咯,,,,,,

网友:
遇到很多了,IO坏不能转换发出平台复位。

网友:
少走了个弯路·我拿来也就干桥了·

网友:
恩恩io坏了不容易开机

网友A:
PCIA15脚的平台复位只有1.2V  是IO转出的 你是跑线还是凭经验

网友A:
硬关机是拉低开关脚 始终不能关机 不过也不能完全就认为是IO问题

网友:
都是一种思路,不过这个思路不是100分100通用。
谢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A15脚的平台复位只有1.2V  是IO转出的 你是跑线还是凭经验

平台复位不是io转出的,这个板子没有图纸,有图纸你去看下,从时序上讲应该是io影响了平台复位前一步动作pwrok,从而影响了平台复位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关机是拉低开关脚 始终不能关机 不过也不能完全就认为是IO问题

先容易后难的原则

网友B:
如果换了IO还不行  就要动桥了吧   楼主

网友:
这IO能找到·也不容易了·现在板子修的少了·料板·都卖破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了IO还不行  就要动桥了吧   楼主

换了io还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io还不行就放弃了

好吧  出忽意料了

网友:
也不知道维修行业什么时候还能再热闹起来

网友:
受教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io还不行就放弃了

想问问主修,故障时PCI诊断卡是什么情况,尤其是复位灯?

补充内容 (2016-12-28 16:43):
是常亮还是闪亮?或不亮

网友:
IO坏  不跑码 少见啊

网友:
与工作原理相去甚远 对乎 错乎 实巧矣

网友:
I0坏了不跑马 以后干桥之前先干IO

网友:
学习了,多看这类帖子对技术很有提升

网友(2016-12-31):
很好,新手,学习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