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50大短路加不触发加不充电维修,全新的保护隔离设计

楼主(2016-12-01):
同行送来一台DELL5450,插电一看大短路,心想捡个便宜,拆机测公共点不短路,而且是仁宝的的主板,仁宝的公共点短路不会出现大短想必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一定是保护隔离部分出现了短路。实际测量确实如此为电容PC715击穿,拆掉后不短了,极度自信的都没有测试就开始装机,快装完了插电源,什么鬼没待机不触发。极度郁闷的又拆开了,反复的插拔了几次电源,确实不是电源的问题,还由于插拔次数过多吧PD5给烧了, 至于为啥会烧PD5直到修好也没想明白。因为,因为现在是公共点无电压状态,没有待机电压的状态下PD5也就是PS_ID的稳压管PD5不会得到任何电压,怎么就会烧呢,甚至他还误导了我怀疑可能是电源插口坏了。
    回到正题,测量公共点无电压,但是用电池是可以开机的。由于没有LA-A902P的图纸,在论坛找了个LA-901P的图纸进行参考,很多对应不上的地方,但整体的设计思路和芯片的采用都差不多。通过对图纸的分析,插电测量适配器电压在进行到PQ705的D级时截止(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这里有适配器电压那么PQ705之前的电路就不会有问题,最后也证明了问题就出在了我的这个思维盲区)。 这个机器的公共点设计的很有意思,类似于苹果,并不是适配器电压,而是通过PWM模式转换为13V左右的电压作为公共点。而充电电路更奇特,是直接从公共点通过一个P沟道的MOS管联通到电池充电,电池的放电也是从这个P沟道的MOS管向公共点放电,由于公共点只有13V正好是电池的充电电压,不会对电池造成损害。
    大致分析了一下,那么为什么PQ705没有通过PWM模式产生13V的电压呢,看到他是受到充放电芯片的控制, 他的G1和G2都没有得到控制信号,这个芯片BQ24777控制PQ705工作的条件是,28脚VCC正常,24脚REGN有5V以上的电压,5脚ACOK有3.1左右电压,6脚ADDET有2.9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内部升压,产生一个25V以上的电压控制PQ705的工作了。但实际测量一切正常,芯片就是不产生升压,拆下测量PQ705是正常的,小苏家订了2个BQ24777换上后故障依旧。一时失去思路,不知如何是好。偶然间发现PQ705的D级电压略低于适配器电压0.5V左右。向前测量发现PQ700并没有导通, 电压是从内部二极管导通出来的,所以降低了0.5V再向前测量,发现敌情,PQ4居然击穿了。 (其实真正的主板上芯片型号并不是PQ4但是为了大家看的直观我都采用了参考图纸上的标号),估计是它的击穿导致BQ24777识别到了问题而不工作的吧,都怪之前马虎只是通过后级有电压便认为前级没问题。在料板上,拆下一个P沟道的MOS管换上,在插电顺利的产生了13V的公共点电压,适配器可以开机了。
    但是你以为问题就结束了么,没有,它居然不充电,用自家代换适配器一样不好使,用代换适配器也是19.5V-4.62A的以为没问题还是不充电。在拆机,这回不偷懒了从前往后测,还是先测PQ4,呵呵果然有问题,这个管的G级居然有25V,看来参考图纸果然不靠谱,参考图纸上的PQ4是PNP的实际主板上的是NPN的MOS管。但有人就问了,你MOS管都换错了,电压是怎么导通过去的。因为这个MOS管的内部同样有个二极管,他的指向是D级指向S级,所以类似于前面说到的PQ700,通过降压0.5V直接导通了过去。在找到一个N沟道的MOS管更换上,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不充电。在从电池方向向回找,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的,真发现了敌情, 电池口上的数据总线PBAT_SMBDAT_C短路,测量发现是PD1击穿,估计是我反复插拔电池时造成的涌流击穿。拆掉PD1,保险起见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数据波形正常, 心想这回没问题了把。呵呵还是不充电,找到前面说过的电池充电和放电公用的P沟道MOS管, 它的G级确实为高电平使其不导通。测量BATDRV#为充放电芯片控制,中间无断路.15脚也正常的收到了低电平的PBAT_PRES#。17脚也检测到了电池电压。这时又迷茫了,偶然发现我自己也在用DELL的笔记本,这本子的适配器可是纯原厂的,插上这个适配器,这回充电了。哎原来是这么个事。但是这次拆机并不浪费时间因为PD1确实击穿了,如果不拆掉,就算用原厂适配器也不会充电的。
    问题确实有点多,所以我说的也墨迹了点,为了大家看的清楚吗,希望大家能评分的都评一下,下载分确实有点紧张了。

 会员789562300鑫豆2024-9-13 16:52
 会员789562300鑫豆2024-9-13 16:52
 会员789562300鑫豆2024-9-13 16:52
 会员11185642元2022-12-5 17:18
 会员8670802元2022-10-4 13:02

网友:
稳压二极管高于他的耐压值时就会击穿而保护后级电路,直接把大电流引导接地了,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

网友:
我表示修不好,加分 了

网友:
楼主新苦了,新公共点供电的工作原理是有点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技术那么好  可以分析图纸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变态了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为啥不烧鸡呢

网友:
新的设计 新的理论 还得我们自己去琢磨维修

网友:
赞!楼主这思路清晰到位 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为啥不烧鸡呢

最开始的大短路 就是烧鸡啊  但是烧鸡太常见了 就略过了没说

网友:
这种设计,,我上次没看图纸前也是修的一脸懵逼,还一直搞充电电路那里。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有难度 需要时间去研究

网友:
学习了新的保隔。。

网友:
学习了。很好啊

网友:
我一般修主供电短路 都是一起把保护隔离后面的mos管一起换掉  联想和索尼特别是索尼 很容易造成保护隔离mos管工作不良  还有dell大部分机器必须得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

网友:
技术牛B,学习了

网友:
能列个表 对比一下吗 看得我发困

网友:
分析得不错啊,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原装适配器还是比较好

网友:
此贴必须加分。

网友:
双击6666,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先收藏,遇到了此类机器肯定有用

网友:
前年遇到个 神舟的本子,也是大短 ,查电路都好就是 桥发热厉害,拆了。 还是短 桥拆了 又是显卡短 。只能放弃

网友:
思路好乱 不过值得参考

网友:
好,赞一个,这技术+这精神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

网友:
有 点复 杂

网友:
功力深厚啊!学习啦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真的一个个怎么的这么厉害

网友:
曲折维修 不过清楚

网友:
有图一看就懂 谢谢

网友:
是不是瞬间的电流波动造成的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楼主对Dell隔离保护这块挺熟悉的。

网友:
感谢分享 就是还的多看几遍!

网友:
这机器毛病够多的啊

网友:
这分析的太牛了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的技术,顶

网友:
楼主技术好,表示佩服

网友:
对于保护隔离 小白 还是不懂

网友:
现在的机子好变态装个系统都要搞好久

网友:
不错的案例分析 谢谢群主

网友:
dell的新款机器,也修到了几个 ,我测的公共点是17V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下,加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 思路清晰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啊····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心急了。要试好才装机、。我吃过这个亏

网友:
牛掰了!楼主厉害楼主威武!

网友:
老的公共点19 新的13 看起来好像是更好的保护了电池 提高了使用寿命 仁宝的机器 我看到零点五的压差,。。我就自然的反应出假公共点。。。 楼主先修公共点短路,然后修假公共点,。继续分析图纸干电池的SM总线。 厉害的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直接支持英特尔的睿频技术

网友:
收藏先,暂时还看不懂

网友:
这个保隔确实像苹果

网友:
看着好累,修这个能赚多少钱

网友:
恩 楼主很强大 学习了

网友:
2000字的文章 不容易

网友:
分享的非常详细,赞一个

网友:
稳压管坏了引起麽电压的?

网友:
思路 分析 都很好, 好修手

网友:
全新的设计不也照样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