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 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6-12-01):
开机都正常,进Bios 不掉点 bios刷过 求助大家
掉电

网友:
这款机显卡爱出毛病

网友:
CPU供电稳定吗?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XP滚动条掉电,进BIOS和PE不掉 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是不是北桥或者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CPU 供电看一下

网友:
4738 大电容得嘛 通病哦

网友:
4738 掉电 有显卡 和bios问题 具体自己分析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和风扇都容易坏

网友:
刷过BIOS就干显卡

网友:
看看显卡电压的波型,把显卡电压的几个330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显卡。bios,先易后难

网友:
加焊显卡能好。 这款散热不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桥也可能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