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2C 用电池75%左右掉电

楼主(2016-12-01):
这个机器故障很奇怪,电池可以正常充电,用电源和电池开机都正常
可是当电池电量到75%时会掉电
其他时候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电池换过,BIOS刷过,充电芯片BQ25A换过,电池数据线到EC的排阻也换了,保护隔离的管子和BGA的EC都换过。故障还是这样

图纸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呢

网友:
看一下电池电流  电压的检测电阻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 解决了没有啊 解决记得分享啊

网友:
掉电以后看看公共点的电压正常吗,是不是检测错误 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解决了没有啊 解决记得分享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的设置引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
适配器检测 还有个好像是电池的充电模式

网友:
换过电池试过没有  我最怕充电的了

网友:
电池是不是坏掉了呢?

网友:
楼主应该考虑换个3 5v供电芯片 换了绝对ok

网友:
可以了 给我加分哦 记得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