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12-01):
HPG4 2代I3接到机子不触发,拆机看了下开关键进水了,看了下开关断线了,飞了跟线子好了,结果触发0.14,然后查电路,显卡供电跟CPU供电都没出来,接着找吧,发现显卡供电的DGPU_PR_EN开启型号没有出来,看了下图纸是由EC发出,果断换EC,应为之前开关进水了,结果还是不行,接着找到这个信号也是开启显卡供电的信号DGPU_PWR_EN是由南桥发出,焊接南桥吧,还是不行,南桥BIOS也刷了,都不行,修到这里小白的我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求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
这个机子是先出CPU供电,还是显卡供电,哪位大神有上电时序图。

网友A:
还是先查下二级3V和5V电压有没有出来吧,

网友:
转换电压5V 和3V都没有出来,看图纸 8脚的芯片看看开启是否发出来

网友:
你的PU6  2脚5V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查下二级3V和5V电压有没有出来吧,

这两个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有电压的啊

网友:
你把EN脚用刀片挂断,悬空,这样看下。

网友:
先修CPU供电,看看5V有没有转换过去,

网友:
全都正常那就换桥了

网友:
水进在哪个部位了,我之前也修过这问题,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G4的主板   需要检测的东西很多

网友:
内存电压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