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浦LE32C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以解决

楼主(2016-12-01):
故障插电待机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电源12,V  5V 正常,然后测到U1  3.3V 只有1.5V 换UI 117 3.3V正常,故障解决,这BIOS程序论坛没有,献上原装BIOS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跟lz问题一样,运气不错

网友:
留下备份以后留着用

网友:
又是三端稳压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使用多大的屏,最好有屏型号

网友:
5转3.3没转出来啊

网友:
看来有通病

网友:
这个LM1117的故障还是比较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