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49进水

楼主(2016-12-01):
索尼MBX-249进水  断了几个线   电阻坏了几个    换好之后开机键盘大小写等亮  刷BIOS故障依旧  换南桥换显卡还是一样  求大神告诉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先不要动桥或者显卡,先仔细排查进水的地方,有可能有惊喜,不要扩大了故障范围!!

网友:
还是看看,进水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动桥或者显卡,先仔细排查进水的地方,有可能有惊喜,不要扩大了故障范围!!

楼主已经把 桥和显卡都换过了  ……

网友:
看下主要进水的地方吧。估计还是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