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不认USB

楼主(2016-12-01):
  插外接键盘,鼠标, U盘都没反应,USB口5V供电也有,用机器自带的光驱装过系统还是一样不能用,BIOS里面也认不到U盘,外接键盘按得也没反应,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应该跟BIOS的关系不大吧,BIOS还没有刷过。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直接给客户说桥坏了

网友B:
看来只有南桥有关了。

网友:
USB直接进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直接给客户说桥坏了

我刷了BIOS也没好,也要跟顾客说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有南桥有关了。

你也碰到过?

网友:
  看到别人的帖子刷BIOS好了,我刷了不行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在就是桥,

网友:
先查USB时钟    不过南桥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USB 有供电就直接杀桥

网友C:
供电有的吗,和南桥有关系吧

网友:
usb南桥模块供电

网友:
测下USB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多半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有的吗,和南桥有关系吧

供电有的,U盘灯都是亮的

网友:
桥模块的usb偏置电阻查一下,没问题换桥

网友:
换桥吧 敲坏了

网友:
ASUS遇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
量一下中间两条数据线有没有开路短路的呀 ··········一般有供电不认都是桥坏哦

网友:
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  BIOS问题导致的USB问题 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