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用几分钟就自动重启动

楼主(2016-12-01):
ga-h61m-S2P用几分钟就自动重启动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重启的

网友:
可能有极其轻微的假焊,我的科脑主板就是这样-----在冷机状态(室温不超过10度吧)开机,不定时自动重启,热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
我知道你是没分了来发个贴赚10分    最后一次了  再发现就禁言了

网友:
呵呵 版主太NB 了 一下就看出你的意思了 以后注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