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71A11T 不认有线无线网卡

楼主(2016-12-01):
一台sony 笔记本 板号MBX-250 不认有线无线网卡 飞根线搞定

yuxindiannao168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都不说详细点,是信号还是电压

网友:
好歹说下这是啥信号,看图应该是给它强制拉了个供电。

网友:
说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l楼主,你还敢再说的简单点吗?

网友:
楼主一根线,直接秒杀!

网友:
能给个信号图吗

网友:
飞了个什么线

网友:
这是缺供电么,搞个图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缺供电吧

网友:
楼主这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为嘛的原理呢。述说不详细。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这个看来是从转换电压飞过来的。应该是供电吧

网友:
楼主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估计是供电吧

网友:
我要看 过程楼主也不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