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杀联想G480不触发

楼主(2016-12-01):
      机器到手大电流5A爆表了,心想捡钱机器来了,拆出果然发现PC406烧焦痕迹明显,导致19V对地,直接捣碎电容,满怀希望上电试机,电流0.0035A,不触发,明显待机电流小了,测3、5V没有

        测待机芯片PU401(RT8205EGQW)16脚VIN=19V、8脚VREG3=3.3V、17脚VREG5=5V都正常,又是线性正常不出+3、5VALWP,EC当然没到电不工作了,怀疑有可能该供电或者后继短路,于时习惯性量3、5V电感对地阻值如下图:
PL402(+5VALWP)二极档对地437正常
PL401(+3VALWP)二极档对地254也正常

     再测PU401侍机芯片RT8205第1、第6脚发现EN为0V,不正常,追查EN信号去处发现由PQ405复合管、PQ406三极管控制,测PQ406第1脚(C极)5.1V不正常,第2脚(B极)0.43V不正常,该三极管不构成饱和导通条件从而导致PQ405直接把EN信号拉低了,追查PQ406第一脚相连元件,发现PC423漏电

        二极管档量拆下的PC423,可见微短路漏电了,把电容铲除换上好的,通电电流0.0077A,按开机键电流有起伏的上去了,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

       这台G480是修好了,工程量不算大,但留给我们维修人员最大的反思是为何连坏两个电容导致大故障?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如下图这张贴膜惹出的祸!

         希望大家多留意板上贴膜覆盖到的电容,基本是共通病了。。。最后我的口号依然是:加分、加分、加分。。。。

 会员1218167300鑫豆2024-7-22 15:23

网友:
观察能力,,,看来这个机子又有通病了

网友:
是待机3 5vmeiyou,不是线性吧

网友:
这个都查得出来

网友:
这短路还附加个小问题啊

网友:
修得不错,楼主 你表要没电了············

网友:
贴膜胶纸确实 影响到电路  就像R428一样。

网友A:
楼主的表确实改换电池了,1000多都应该是1的。。。

网友:
以前也有修过大短路的 这板子很容易烧电容

网友:
8205的1/6脚开启拉低造成的

网友:
电容漏电打值不断吧

网友B:
楼主查的很仔细,不过可以把那个6脚mos管拆了也可以

网友:
学习了。。。做记录,。。。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楚很细心,一个小小的电容微漏电轻松的找出来了。

网友:
兄弟思路不错,,,

网友:
漏电电容查出来挺厉害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加了分

网友:
到底是贴膜的问题,还是电容本身质量问题呢。加分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秒的好。大块人心。就喜欢秒杀。

网友:
又学到了,修的愉快了

网友:
电容微短竟然还能测出来

网友:
厉害厉害。。不过不触发的修的不多。。

网友:
这种有根有据的查修  很给力

网友:
表达的还是蛮清晰的    让大家也算容易理解

网友:
通病确实秒杀

网友:
楼主厉害!经验肯定很足,电容漏电都能查出来!!

网友:
电容漏电不好检查啊。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大短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觉贴纸上电容坏的大多都是联想 机

网友:
漏电你都能测出来   霸气

网友:
仔细,认真态度 学习发扬

网友:
最喜欢修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最烦一个主板出现多个故障点了,好麻烦的

网友:
哈哈加分好啊口号不错

网友:
杀的好,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理方法得当,赞一个。另外,请问是绝缘塑料纸贴在电容上面导致短路的吗?

网友:
电容短路还真是不好查

网友:
主供电19V电容损坏,怎么会引起这个电容漏电。这是千奇百怪

网友:
都是为这点积分 拼了 我也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
学到了,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拆下来才知道吧。贴纸下面的电容实在太容易发霉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多谢分享

网友:
分析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
遇到很多这种贴膜下面电容坏的

网友:
思路清晰,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赤裸裸的羡慕 经验丰富

网友:
漏电电容万用表查得出来吗

网友:
图文并茂,修得带劲,看得也带今年

网友:
厉害!贴膜我碰到很多导致腐蚀的,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是一个散热不好的问题

网友:
太几把厉害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漏电不好弄 一般贴胶 或者黑黑的那个 时间久了 都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膜的质量不行

网友:
可惜分加完了 加不了了

网友:
通病 没遇到过在这一款!

网友:
楼主 666 不过楼主有一处是不是打错了 PC423是PQ406第二脚相关连的原件。

网友:
表,不是很干净呀。。。。。。。。。。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叙述条条有序 学习了

网友:
开启脚的问题吗

网友:
什么问题!也没有写????什么意思

网友:
不好意思 没看到前面 内容 看清楚了! 楼主很牛B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大短好修  漏电的 是不是拆零件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表确实改换电池了,1000多都应该是1的。。。

都说了,是漏电了。如果是1就表示这个电容没有问题,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的很仔细,不过可以把那个6脚mos管拆了也可以

你说的是PQ405吧

网友:
就是想问下,这个电容漏电,你当时的思路是怎么想的,怎么就测到这个地方了呢?

网友:
如今我遇见了同样的问题。可是木有分。楼主来一分可好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技术也不错!恭喜!

网友:
这是个通病了。我都修过不下5台了

网友:
电容问题。钱好收

网友:
帖子够详细,学习了又...

网友:
我还不清楚怎么测量电脑主板的3V5V

网友:
3V5V怎么测量...

网友:
1000多是不正常,但是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联想的本子还有那个设计缺陷,恶心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快速秒杀了

网友:
楼主挺仔细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都查得出来,厉害!!!

网友:
那个0.4v 要0.7才可以导通 那个电容漏电了 导致不够0.7导通电压是吧

网友:
二极管档 能打出 漏电????

网友:
不错,花那么多时间整理,好

网友C:
有耐心,值得鼓励,哈哈

网友:
我只想说一句 为嘛我这两天修的机器 都是多故障的,连着三台多故障 丫的火大 不说捡死鱼 就是让我快点搞好也行 我就一个人 上门之类的 又要自己来 一个人 真的很累 啥都自己来 想想看会不会累

网友:
技术不错,很好很好

网友:
看来这个机子又有通病了

网友:
楼主细心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0.0077的待机电流也很低啊,还是会的太少啊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加分了

网友:
楼主很善于观察,想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电源,能看电流那么多位

网友:
口号喊的好,加分加的快。

网友:
刚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纯捡钱

网友:
这个都查得出

网友:
就喜欢修大短路的机器,不过你这个机器还有PC423坏了,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万用表夹住电容测量有没有飞出去找不到的时候!!

网友:
电容阻值无限大

网友:
短路 拉低啦

网友:
技术不错啊,谢谢分享啊学习了!

网友:
电容微微漏电的,没图纸还真不好查

网友:
小电容漏电,要找到估计要一小会

网友:
联想家好多机器容易出这个问题,最典型的b460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不错以后也要仔细修板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不错 联想机器修的多 各种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受益不浅

网友:
电容正常表笔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仁宝的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高手都用这个30块钱的万用表

网友:
过程曲折 技术很好

网友:
仁宝的电压问题 好判断的

网友:
一般贴纸下面的电容都要仔细测试的。。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也快出问题了。以后遇到了再修吧。

网友:
贴膜胶纸确实 影响到电路

网友:
学习了,加分加分

网友:
高手修机 就是不一样

网友:
思路 清晰,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楼主!同行顶起!给你加点分

网友:
是啊 ,之前 修道一台联想也是贴纸下面三个公共点电容短路,结果是客户买一个适配器就烧掉一个,连烧俩个才知道是主板问题

网友:
修到过这个电容短路,换了就好,没有出现第二故障···

网友:
微短路不好找 ,楼主细心。。。

网友:
帖子写的很清楚,期待楼主的下一次精华。

网友:
楼主直接把电容捣碎 这个我也这么干 不过我用钳子!

网友:
楼主提醒的好啊 以后修机确实要多注意主板贴纸的地方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啊,正在修改掉电的y500,半天了

网友:
技术真的挺牛的……

网友:
到底是贴膜的问题,还是电容本身质量问题呢
没梦想的人
没看仔细还以为是我同学呢,也是搞维修的
详情

网友:
修得真好,对维修来说,莫过于电容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