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维修一波三折-最后不懈的精神被我修好了(三个问题)

楼主(2016-12-01):
今天收到一个美女客户的电脑。一脸很急的的样子说电脑开不开机了。我一看待机偏大。明显就是送钱啊。(其实我想太多了这机器问题真的是相当多了)一看待机电流很大0.058A。这机器我之前修过5V的MOS管的下管第4脚待机有5V电容漏电。及快速的拆开发现确实是我想的样子。我简单的换了一个330的电容。你发现待机果然小了很多而且也有3V 5V的待机电压了。按开关不触发。我就直接量EC的五大工作条件。都正常。量到RSMRST#_KBC这个信号的时候没有3.3V.

这是EC发给南桥的量到PM_PWR_BTN#有3.3V 心想刷一个bios吧试一试。结果试了还是一样RSMRST还是无法发出这个电压。我就替换了一个EC结果还是一样。既然BIOS和EC都替换和刷过了。我就查一下南桥那边的是否正常。结果解决真的是让我大跌 晶振没有一点电压。正常压差有0.4V左右但是没有。由于晶振的电压是南桥发出来(替换过晶振)。说明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正常。我首先查了 RTC 和 SRTC 两个电压。都有出来3.3V的电压。说明RTC这边是正常的、

后来我继续查一下3D3V_S5和5V_S5 这两个电压都有出来。因此我就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是南桥坏了。我就去找了一个料板上HM65的桥替换上去。果然开机电流跳变很大。心里瞬间好开心。但是事实别不是那么简单。接上屏幕居然不亮。但是外接就正常。我对照强光发现暗屏。我飞了一个屏供电还是一样。后来我打开图纸发现背光没有3.3V。我就把6脚的3.3V和5脚连接在一起。接上屏幕果断亮机。瞬间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

最后总结这个机器我在其他同志的贴上很多。都是RSMRST这个信号没有的。修好的就看到一例。一下来修了三个问题。大神勿喷啊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A:
楼主内功练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种板 通病多

网友:
看见这机器都恶心了,修的太多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还是有些难搞 啊

网友:
现在都看不懂了

网友:
三个问题的不多但也有

网友:
问题多的不好搞!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深呀。 一机同时有这么多故障的也不多见吧。

网友:
换桥 收费多少啊   现在这种机器收费收不搞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B:
看来你这个不是通病呀·······这个板还有格通病 u37爱坏

网友:
换桥的话价格必须的合理啊,要不没利润。。

网友:
还好都不是很严重的大问题 …… 加分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RSMRST低电平,不知是EC没有发出,还是PCH拉低了呢?如果是EC没有发出,那么前一个信号会是桥发出什么信号给EC?

网友:
一开始的大电流  PCH会不会微烫

网友:
边查边修,怎么收费,定价的?

网友:
居然这么多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一波三折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内功练的不错..思路清晰

功力再深。也没有制作的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这个不是通病呀·······这个板还有格通病 u37爱坏

不过在这个机器不触发很多都是RSMRST信号没有

网友:
修到过很多这板子,给我的印象就是破板子,爱坏,难修

网友:
RSMRST#_KBC这个信号是EC不发,还是EC发了南桥没反应?

网友:
真是学习了  膜拜

网友:
v470我发现过联台都是一个故障,待机芯片坏了 接着是桥虚焊 假焊后就能触发 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鼓励鼓励...

网友:
这机器经常烧CPU供电管,烧CPU

网友:
这么多故障,要是我就不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高也可以是铁管烧了。。

网友:
不出RSMRST先打值,看看是不是南桥拉低了

网友:
这机器就怕修CPU铁MOS管。每次都要换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