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此板的MCU是哪个?

楼主(2016-12-01):
(图片)

网友:
发的帖子怎么看不到内容..点编辑能看见有内容的????你们能看见嘛!

网友A:
三楼再补一次,一楼我怎么看不见有内容

VGA左侧的8角拆下来上到编程器上只有1kb的容量!!这个应该不是吧!马赛克的地方无件,因为自己没拍照所以网上找的图!
手上有个显示器开机无显示,电源指示灯微亮,按键开关没反应(开关是好的)。测量电源板输出正常!怀疑是程序,但是这个怎么刷.....

网友:
你上传的图片呢??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论坛的ctrl+v粘贴图片发文不靠谱!!建议管理看见之后修复一下这个BUG!

网友:
左下那个吧

网友:
这个芯片1kb!坛子里下的程序压缩包都在58-59KB

网友:
这样的板子  MCU在主控芯片里的 没有单独的

网友:
晶振正下方那个白色的IC(U401)就是MCU

网友:
比较靠下面那个IC就是

网友:
这个MCU  是集成的 你直接连接VGA 就可以刷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楼再补一次,一楼我怎么看不见有内容

VGA左侧的8角拆下来上到编程器上只有1kb的容量!!这个应该不是 ...

这个集成在U401里面,用RT809F能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集成在U401里面,用RT809F能直接刷。

谢谢,可惜手头没有这种编程器.....

网友:
这个没有BIOS芯片,只能连VGA  线刷

网友:
在主控芯片里面,,那个8脚是保存用户设置的参数,

网友:
把你自己的图片发一下

网友:
集成在主控里的,没单独的,TL866没用的

网友:
有一款AOC 20寸的就是这种板,我的是直接换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