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38l加电0.7不动

楼主(2016-12-01):
pp38l加电0.7不动,测量主板电压都有,果断刷bios,无果,简单加焊显卡亮机,通病啊

网友A:
什么型号呀,不过显卡问题是我多多

网友:
pp38l板号davm8gmb8g0

网友:
dell 老机器了,显卡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呀,不过显卡问题是我多多

dell  pp38l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at you want to say dear..

显卡造成不过内存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一样的机,子一样的现象

网友:
这个机器v1088 显卡是0728020 发现好多018和020的显卡出问题都会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