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反复重起,不显示。

楼主(2016-12-01):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个苹果A1278,说是偶尔显示白屏掉电。我插电发现是的,只是第一次白屏后,就反复重启。修苹果少,小心的拆开,裸板测试,发现电流跑到0.89,就掉电,在跑到0.89.电源小绿灯也亮的。用万用表瞬间检测,所有电感在掉电前,都有电压,复位也有。感觉头大了,抽根烟,屡屡思路,发现个问题就是,掉电瞬间,公共点电压12v,也没了。似乎找到思路了,保护隔离保护了。要么后继短路导致,要么保护隔离充放电有问题。既然可以白屏,那么短路就排除。直接修理保护隔离充放电电路。从旧版上拆下ISL6259,跟换,问题一样。说明芯片没问题,可能是芯片外围有问题了。直接检测充电电流检测电路,发现17脚和充电电路的R7050不通,直接飞线,在接上电池,小绿灯变黄了,可以充电,机器也不再反复重启。想了想,可能是电池充放电检测出问题,导致ec检测到出错,保护动作。等保护结束又开始导通保护隔离,反复如此。

网友:
楼主的能去修保护隔离充放电电路真不是一般的有经验。判断的真精准。

网友:
思路清晰  看来修苹果修了不少了

网友:
通病了吧这个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这个 ,也是反复掉电 但是没有Duang也没白屏,加焊pch好的

网友A:
这个故障在 迅维出的期刊《修行 》上有说明的

网友:
请问楼主,检查外围一般是先打值还是测量供电?都看不出问题该如何呢?

网友:
断线都能查到,真是太厉害了,思路不是一般的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在 迅维出的期刊《修行 》上有说明的

,真的吗,我咋在论坛里没找到呀,不然不费力气修理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今后借签了

网友:
苹果的资料慢慢收集中。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在论坛上有...之前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A1278有通病的

网友:
这是 通病 论坛有

网友:
修苹果在哪学啊

网友:
楼住思路 不错啊   上来就发现问题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这好像是个通病来的 那电阻就在充电芯片旁边

网友:
现在好多内置电池的机子不开机都要取下电池才可以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吧 电阻

网友:
虽然是通病,但楼主完全是自己修出来的

网友:
判断精准哦

网友:
通病门了,

网友:
白捡一个死鱼 多么好

网友:
这是个电流检测脚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师这样的高手呀

网友B:
这个情况下的话你测量公共点也是不正常的,这个是精密电阻,就是充电电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下的话你测量公共点也是不正常的,这个是精密电阻,就是充电电流检测

我不测量公共点,咋知道保护隔离保护了,就不会想到充放电有问题。

网友:
这个论坛上有说这个是通病。

网友:
是通病可以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通病了 ,好多遇到了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是个通病的

网友:
我这个还可以亮机,容易误判

网友:
你是怎么量出来 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维修就要仔细认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