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主板复位灯狂闪的维修

楼主(2016-12-01):
今天修一技嘉G41主板,测得各路供电都正常,CPU时钟也正常,就是诊断卡上的复位灯狂闪,一下没了思路,只有拆。拆。拆……了,运气真好,拆了二个串口芯片居然好了,真搞不懂,这和串口芯片有什么关系啊,求解。。。。。。。。。

网友:
复位信号去到串口芯片  芯片出问题了   影响到复位跳  常见故障了

网友:
也算是技嘉的通病了,说来巧,所有厂家都用75232,就技嘉的喜欢坏。

网友:
技嘉的G31\G41主板,只要放一段时间没用,COM芯片就爱坏,这确实是通病。

网友:
前几天修到GA g31好像,也是这样,示波器测复位是长城波,也是直接吹下串口芯片好了

网友:
75232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要一个一个地拆多辛苦啊,修个板子这样划得来不

网友:
哈哈,又学到一招了,,大神果然好厉害

网友:
主板修的少了,谢谢提醒,有类似的注意了

网友:
解释,只能说是猜测。没办法从物理上理解,只能从软件上猜测了。

网友:
运气真心不错啊我就碰不到

网友:
LZ技术可以的,。谢谢分享,

网友:
芯片不是明显的短路只能这样拆拆拆了

网友:
75232芯片和IO之间有通讯总线,一旦损坏或者出问题,会导致IO不正常,进而影响到全板的总复位信号。

网友:
这都能恰好碰到,楼主运气真不错

网友:
GA的好多这故障,其他板就没串口坏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2

网友:
技嘉G41 复位灯闪 不是com口  就是时钟坏

网友:
技嘉主板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