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路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楼主(2016-12-01):
PFC电路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网友:
提高设备的有功功率,。。

网友A:
不知道对实际维修有没有帮助,实际维修中正激方案加PFC的电源太难修了。

网友B:
PFC只对电网有益,对用电户无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实际维修有没有帮助,实际维修中正激方案加PFC的电源太难修了。

肯定有帮助了
正激结构 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C只对电网有益,对用电户无用.

这个 好像好多帖子 再争论
主要可能是介绍电的浪费

网友D:
PFC是必须要的,真正明白原理后,在有一定的数据统计后,修起来快的很,关键点一测试,就能确定故障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FC是必须要的,真正明白原理后,在有一定的数据统计后,修起来快的很,关键点一测试,就能确定故障点

支持,如果有资料,修多了也就上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支持,如果有资料,修多了也就上手了.......

那是,有图纸资料,对原理清楚7--8成就行,实战经验一多,修复率我能做8成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有图纸资料,对原理清楚7--8成就行,实战经验一多,修复率我能做8成左右

现在的资料还不是很多,遇到的也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帮助了
正激结构 很复杂啊

修得多了慢慢就上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修得多了慢慢就上手了......

主动式PFC很复杂 不好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主动式PFC很复杂 不好修

可以把pfc看成是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动式PFC很复杂 不好修

也不是很复杂,只是还没总结出比较成熟的套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pfc看成是一个升压电路

这个升压电路 都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是很复杂,只是还没总结出比较成熟的套路............

是的 等总结好了 分享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升压电路 都这么复杂

以后主动pfc电源是主流,见得多了就不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以后主动pfc电源是主流,见得多了就不难了

一般低端的电源 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低端的电源 没有用的

技术都比较成熟了,过去是技术不太成熟,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