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故障

楼主(2016-12-01):
一个内存,开机后CPU风扇狂转,不开机,换一个内存正常,这种情况下,这根内存条是什么故障,请大师给分析一下呗

网友:
PCB板上面有什么零件,全部都有可能

网友:
内存坏了呗 还能有什么

网友:
只能简单说这条内存坏了,因为没有其它测试,所以内存是什么坏了,无法判断

网友:
要不就是坏了 ,要就是板和内存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