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FM2-A55M-E33无CPU供电

楼主(2016-12-01):
V星FM2-A55M-E33无CPU供电,测量ISL62773供电,EN信号,都正常,就是无CPU供电,这其中内存供电,VDDA2.5V供电都正常,bios也已刷,下一步,不知道从哪儿果起了?请高手明示

网友:
这个板子BIOS不影响CPU供电的

网友:
测量ISL62773 供电,EN信号,都正常,就是无CPU供电,换芯片了吗?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就看看上管有没有瞬间波形 如果没有就先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
检测其他电压

网友:
芯片换了不好  看看旁边电阻  电容

网友:
不好查 就换呗

网友:
万用表测测上官G级,是否有电压,当然有示波器最好,看看有无瞬间波形。

网友:
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供电正常了 波形呢??EN信号正常 VCC呢....bios刷的是否正确呢........

网友:
为了下载分,我也是凭了!!!!!!!!!!!!!

网友:
换桥咯,试试看

网友:
换供电芯片试试啊

网友:
换U试试,看针脚有断针没

网友:
我有块映泰的,也是没有CPU供电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