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C用电源触发到1.5A左右显LOGO马上掉电维修

楼主(2016-12-01):
型号:Y460C
板号:DAKL2BMB8F0 REV:E
故障:触发电流到1.5A左右,LOGO一出马上掉电。能反复触发。供电,时钟,复位测量都正常。

刷BIOS无任何改观。故障一样。第一天无头绪,动了EC,换了晶振。据然能触发亮机了,但是发现屏线、摄像头线、CPU风扇线这三个只能插上一个,插上二个就会掉电。这怎么行呢?这时怀疑是不是3V和5V的转换电压功率不够导致的,但是换了这二个管还是一样。没办法,扔一边第二天再搞。

今天修这机第二天了,冷静分析,感觉思路可能有错,觉得应该从头来修这台笔记本,而且要从公共点一点点开始来分析。拿出板,发现掉电的时候(也就是一出LOGO亮屏的时候),公共点的电压据然会被拉低到16~17.25V,那肯定有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是公共点本身的问题还是后级电路把公共点的电压拉低的呢?这就比较难判断了。
测量隔离电路的芯片条件,又都正常。测量隔离管控制极,也正常,所以这个公共点电压应该是正常产生的。

直接把PD4拆掉看看,会不会是PU8比较器问题引起的呢?结果发现还是一样掉电。

难道是这个PQ55隔离管不良引起带不起负载吗?换了,还是一个德性。火啊,如果是后级引起的但是各大电路测瞬间电压又都正常。 火,还是火大,上个WC去灭个火,找了个借贷宝视频看了看,哇,现在的小年轻啊,真无语了,但是我还是要欣赏下。    突然间,想到会不会是这个IC芯片(ISL88731A)问题呢?虽然它的条件都满足了,但是。。。。如果。。。。。

直接找配件,没有,但是翻到了个ISL88731C,看看PDF,脚位都一样,直接上,换上后,尼玛,还是这些美女能带来灵感啊,据然不掉电了,接屏,接摄像头,接冷却风扇,一切OK了

总结:PU3芯片条件虽然满足了,而且待机的时候公共点电压也正常。但触发后由于带不起负载,所以会引起掉电。

所以大家遇到掉电的问题,不要一股脑儿的论坛搜贴子,看人家搞显卡你就去搞显卡,人家搞桥你就搞桥,别人的贴子只是一个思路,并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案。

可能有人觉得这问题简单,但是我确确实实的搞了二天最终才搞定。最终的喜悦是自己才能体会到的。

觉得此贴对你有用的请给加点分,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2-3 08:01):
昨天实然间想到这种故障用示波器来修的话应该很好就能判断出来了。呵呵,当局者迷,据然忘记用示波器来对比掉电了。唉 修昏头了

网友:
看标题第一感觉象是大电容呢!有NEC电容吗?

网友:
刚开始看我还以为单EC问题!感谢借贷宝美女!!

网友:
充电芯片问题啊。。

网友:
隔离管出问题,这样的确实遇到过。。不过你这太屌了,接待门。。

网友:
充电芯片不稳定

网友:
上个WC去灭个火,  你这句话我给你点个赞      向你看起

网友:
这个是不是芯虚焊引起的?楼主有没有加焊过芯片呀!

网友:
这个故障有难度!!带不起负载,真心不好猜测和测量。一般人真修不好这机器。加分

网友:
有难度,分析的仔细

网友:
能给下次自己修掉电来了点启发

网友:
      很好 可以借鉴

网友:
我想看借贷宝视频,求链接,

网友:
还是最前面的问题啊

网友:
修过的都是显卡问题多,这个还没遇到过,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看来这种问题是比较少见了

网友:
充电芯片性能不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