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40笔记本 用i3的不开机 用p6000可以开机

楼主(2016-12-01):
宏碁4740笔记本 ,LA-5681P Rev.1A
P6200  I3 350M两个  I3 370M   I3  380    一起5个cpu

P6200 和一个i3  350  能进系统功能测试都正常,其他3个点不亮 ,电流上到1.3左右掉回1.1不动了  内存有波形,CPU都是好的,

CPU供电换了一套, 换过桥,,刷了几个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修不好 ,不如将就的用吧

网友A:
看下CPU供电的供电脚 遇到过供电脚 电力不足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CPU供电的供电脚 遇到过供电脚 电力不足引起这样的情况!

CPU供电测试正常 ,  芯片场馆也换了一套

网友B:
cpu 供电这块。或者是集显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供电这块。或者是集显这块

集显省略了,,cpu供电都换了

网友C: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有空位置的话全部加满试试。应该有效果。

网友:
还有集显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D:
换个U用不就行了,时间比钱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个U用不就行了,时间比钱贵

老板一定要修好,没办法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 ?

网友F:
还是南桥这块的事儿 我估计

网友:
台式机也有这种情况,只是一直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南桥这块的事儿 我估计

换过南桥了的,,

网友:
正常  能点亮的cpu转系统,,测试功能都正常  也不掉电

网友:
换CPU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G:
换3、5V、CPU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3、5V、CPU滤波电容

ni  修好过?,,晚上回去会去试试

网友:
兼容性问题啊

网友:
胡说,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H:
CPU供电  看下有空脚位没有  加330滤波看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是最难修的了,坐等解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  看下有空脚位没有  加330滤波看一下

都换了一套了,,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有空位置的话全部加满试试。应该有效果。

我也想到了这个方案,lz可以去试试看 哈哈

网友I:
这种应该是检测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应该是检测CPU的问题

CPU检测? 怎么查?

网友:
是不是vid检测脚有问题。。。。

网友:
还老板一定要修好,你自己就是老板,点进来想骗分的,看到是你的帖子默默返回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下桥附近的精密电阻

网友J: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频率控制的电阻变质了。

网友K:
之前见你华硕三代的,现在是一代,楼主这种问题咋那么多?

网友L:
有这种故障吗?老机子t60有的上低端的u能亮机高端的u不行,一般要刷高版本的bios,这机子是升级发现这问题的还是一直是i3?有的主板升级是cpu总线频率高了就不能识别cpu

网友:
可能更SVID有关系,有示波器可以抓下波,对比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频率控制的电阻变质了。

明天去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有这种故障吗?老机子t60有的上低端的u能亮机高端的u不行,一般要刷高版本的bios,这机子是升级发现这问题 ...

应该不是bios   好板对换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之前见你华硕三代的,现在是一代,楼主这种问题咋那么多?

命不好,总是碰到一些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bios   好板对换过bios

那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故障,绝对没头绪!

网友M:
应该是CPU里面的集显问题 就是不兼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CPU里面的集显问题 就是不兼容吧

集显电压部分 是没装的

网友:
用I3 350不就行了

网友N:
这么奇怪的事情,是不是跟频率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么奇怪的事情,是不是跟频率有关系

我这两台  论坛也有相识的情况

网友:
频率的问题吧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说一下怎么修好的可以吗

网友:
这问题还从没有遇到过,学习了,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显电压部分 是没装的

估计就这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  你场管没换好

网友:
这个就要看两个cpu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现在没思路的情况下,只能怀疑什么换什么

网友:
官网下载最新bios。在系统里面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一定要修好,没办法

还有一定要修好这么一说。。。。。个人感觉还是BIOS或板子本身不支持,你看看BIOS指南有没有支持那型号的CPU呗。没有的话就别瞎忙了

网友:
是不是上下管出了问题。。

网友:
P6000   和I3  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然怎么会用不了。。重点是在CPU 供电

网友E:
修好了,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周围的精密补偿电阻

网友:
是不是有些CPU 不识别SVID信号呀

网友O:
修过几台     是  补偿信号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过几台     是  补偿信号 问题

是通病,但不是你说的的那个问题

网友:
机子限制了吧

网友:
bios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CPU后面的电容有问题换个试试啊?

网友:
换CPU滤波电容试试

liutianyu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集显省略了,,cpu供电都换了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容呢,这种像是功率大了带不起的感觉

网友:
CPU电容补齐。   在看不看反馈有无异常。 可以刷个官网的BIOS试试。最好是最新版本的。还有就可能是主板上的CPU定义相关的电阻,出厂就没有定义,这么高的CPU。  或者不良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不用换桥  桥没什么关系

网友:
板子的兼容问题,何必纠结,换个能亮的CPU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4745G 差不多故障。。上I5 CPU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重启。。换双核的CPU 就正常。。什么都搞过了也没搞好。  楼主搞好了,发个贴哈

网友:
你换张主板吧,你自己都说是主板问题了。那还来问干什么?不是多此一举。要么就是主板本身就不支持,或者BIOS和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不是供电问题

修的哪里 能具体说下啊  别烂尾。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位兄弟,这里是严管区,请不要灌水,作者发帖都需要花时间发表,下载分不够请发帖啊,有精华的帖子还会被推荐,分又不是不好挣,为什么总有很多人不尊重别人发的帖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样子不停的复制别人回复信息再复制给自己来一次性回帖8次,您好牛,既然您这么牛X,应该会有更文明的方法来赚取下载积分,比如:好好的发表几篇维修稿。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宏基的笔记本遇过,用单条4G内存花屏,用2条2G能正常用,BIOS 南桥都换过一样问题。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种的,要是我就将就,反正肯定是主板问题 ,这种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一定要修好,没办法

bios不会引起同系列不显示的 楼主最好把亮机和不亮机的电流分析下,奇葩问题持续关注中

网友:
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