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开机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6-12-01):
三星S22A330BW开机通电不显示,主芯片是SE1059LMHL-NJ.屏型号m220z3-la2 rev.c1.机子按键提示灯亮红灯有时提示灯一闪一闪的,刷bios,用三星官网里的软件更新,提示以是最新版本。大神出来支招一下吧,有谁也遇到这种问题的帮帮忙吧

网友:
bios刷了几个了

网友A:
刷了bios还不行 只能拆开查电路了

网友:
用编程器,拆下来刷

网友B:
不一定是程序问题吧。主板和电源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还不行 只能拆开查电路了

电压也正常啊,升级不就就拆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压也正常啊,升级不就就拆机了

拆开把程序芯片拿下来刷   多刷几个 这个程序论坛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程序问题吧。主板和电源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我用可调电源接了,电压停在0.04a,机子好奇怪拔掉屏线背光可以亮.电压就会升到0.85,但是插上屏线电压就是0.04好像是待机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可调电源接了,电压停在0.04a,机子好奇怪拔掉屏线背光可以亮.电压就会升到0.85,但是插上屏线电压就 ...

按开机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程序芯片拿下来刷   多刷几个 这个程序论坛很多的

都在论坛上下载了几个程序,都是一样啊按键按了也有反应但是奇怪电压是0.04好像一直停在待机状态

网友:
我也建议多刷几个,论坛的BIOS有真有假,要吗不对号

网友:
机子修好了是屏上一个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