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TWS 板号DA0TWSMB6E0 REV E 940M独显驱动装完重启黑屏

楼主(2016-12-02):
广达TWS 板号DA0TWSMB6E0 REV E 940M独显
装完独显驱动后重启,过了Windows7的logo后就黑屏了,等一会儿风扇开始狂转,有热风从散热口吹出。
换了几个驱动都这样,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哪里的问题?EC还是独显出问题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后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独显940M

网友:
还是独立显卡驱动的问题,继续换驱动肯定能解决的。

网友:
驱动没问题达到话。应该是显卡。加焊应该可以

网友:
加焊 OK 无果后换显卡

网友:
下官方网驱动看看 有时候显卡驱动不对就这样的

网友:
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用安装版的

网友:
系统是64位正版win7

网友:
显卡坏了,先假焊一下看看

网友:
不行就直接换显卡

网友:
升级BIOS试试

网友:
刷了BIOS看下

网友:
牛掰哦厉害了!楼主威武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最好纯净系统,用官网的驱动十四号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试了炫龙,神舟,海尔几种相同版号的官网驱动,都是一样的,从起黑屏有背光,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