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 网卡 RTL 8111F 可以用8111E代换

楼主(2016-12-02):
机器E430C网卡问题

没有一样的芯片

原机RTL8111F 可以用8111E代换   (代换后网卡一个指示灯异常)

代换后可以正常上网。

实测代换经验  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对照下图 如果脚位一样 就可以试着替换

网友:
代换后有的板子会没有指示灯但是上网正常。

网友:
好啊,下次可以直接换了,谢谢分享啊!

网友:
不是说网卡代换成功性小啊!看来也有例外的。哈哈。

网友:
学习了,下次方便了

网友:
后缀差一位,,经验啊

网友:
换网卡要写入mac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刚碰到一个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