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lus指南针失灵、屏幕旋转锁定维修案例

楼主(2016-12-02):
iPhone 6Plus指南针失灵、屏幕旋转锁定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 6Plus

  【故障现象】:指南针失灵,屏幕旋转锁定

  【维修过程】:

  接修一台iPhone 6P,屏幕是横向锁定的不能旋转,指南针失灵。客户反映耗电也比以前快很多。

  拆机检修,测量指南针3V供电对地短路。对照点位图看了一下,电源IC出来此电压之后经过几个滤波电容,直接供到指南针芯片和加速器芯片。

图1 iPhone 6Plus指南针失灵、屏幕旋转锁定维修

图2 iPhone 6Plus指南针失灵、屏幕旋转锁定维修

  电压短路,首先观察一下滤波电容有没有烧坏的痕迹。看到主板上部此组供电滤波电容C2205封胶有脱落痕迹,直接撬掉电容,测量供电端,对地值恢复正常。

图3 iPhone 6Plus指南针失灵、屏幕旋转锁定维修

图4 iPhone 6Plus指南针失灵、屏幕旋转锁定维修

  通电测试功能,指南针和屏幕旋转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 6 plus智能手机维修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这个也是电池用得快的一个通病了。

网友A:
以前耗电不快的  突然耗电快的   还有功能不好用的 基本都是有漏电了

网友B:
电池漏点,基本上都有不能使用的功能

网友:
漏电基本上会伴随某一些功能不好用

网友:
米色电容漏电短路真多。这种故障也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漏点,基本上都有不能使用的功能

USB管呢?

网友:
r 的确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耗电不快的  突然耗电快的   还有功能不好用的 基本都是有漏电了

看来漏电故障在手机故障中 很常见

网友:
一个电容的问题,引起的迷云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杀。。。老大,你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
说明此电容是漏电导致封胶有脱落痕迹。

网友C:
这种故障还是1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还是1比较好修的

电容漏电比较常见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我都是要再换一个上去的,苹果原设计放置这个电容肯定有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