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thinkpad E455本子不开机,待机电源求助

楼主(2016-12-02):
一台联想的thinkpad E455本子长时间未用后不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售后说板子坏了后转到我出,拆机发现电池电压无输出,外接电源后发现待机电源管理ICRT6585BGQW发烫,但有+5VALEP输出,无+3VALWP和VL等输出,无短路现象,IC
1脚焊电阻处无原件,不知是否原来就没有这个电阻,求解?还有,该电池无输出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6-12-13 11:03):
换了EC,不开机,带程序的

网友:
不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就是EC 有问题。不要纠结那个电阻。

网友:
电池会不会是长时间未使用  电量低保护了

网友:
好的,买个芯片换一下试试,现在的本本娇嫩

网友:
你这么简单     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那里是没有元件的啊,应该是EC的问题,你可以查查,要么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搞定了吗

网友:
可以,对对图纸

网友:
对照图看掉件是关键元件不?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下还发热,这才注意到+3VL阻值太低,只有2欧左右,拆下IT后不短路了,又要换,哎

网友:
这种机器没修到过。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

网友:
有电阻的哦,我手里有一模一样的板子

网友:
带程序的EC换的太麻烦了

网友:
有没有电阻没关系,换好EC后3V电压出来了,不开机,有空再差

网友:
本人正在修一块一样的板,你说的这个电阻是有的

网友(2017-01-08):
我也正在修 有的

网友:
估计你EC没焊接好。或者带EC里面的程序出问题了。一般一修机不会多处故障。除非人为。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