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2-02):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不定时闪白条或间接性触摸完全失灵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拆下主板。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3

  拆下触摸IC,清理焊盘。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4

  触摸IC M1脚在6P通病中属于设计缺陷吧!看上去这个焊点是完好的,其实它已经断开了,没有阻值或时有时无。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5

  在显微镜下用手术刀轻轻一挑,这个点就掉了,问题就是它。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6

  用手术刀刮开板上走线的绝缘线,准备接线。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7

  接好的线,完美修复6P的触摸通病。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8

  涂上绿油漆,做好绝缘,固化好。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9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10

  装上主板,装机测试。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11

  测试正常。

iPhone6 Plus触摸门故障维修 图12

  相关阅读:

网友A:
通病 就是送钱的活   不过手工不行也是白搭

网友:
楼主的步骤很详细,手工过硬,点个赞

网友:
步骤清楚明了,真正的图文并茂美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就是送钱的活   不过手工不行也是白搭

这个复制黏贴 够666···

网友:
这个就要胆大 心细  技术手工扎实! 否则 拆坏了!就是赔钱!

网友:
楼主分析好图文并茂送钱的活

网友:
图文并茂,精彩好贴啊。赞一个。可惜剩下分不多就加了

网友:
补线是一个技术活,需要手工好,看来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这是个通病,楼主的技术很厉害。加分鼓励!

网友:
手机手工很厉害啊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6P触摸通病送钱,但是后边是CPU,手工必须过关啊

网友B:
通病就是送钱,,楼主没少收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就是送钱,,楼主没少收钱吧

通病要想搞好还得要手工过关才行

网友:
谢谢楼主 看来得好好的练练手工

网友:
佩服修苹果的大师啊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有意义,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