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5E4V 白屏!!

楼主(2016-12-02):
笔记本型号:三星275E4V
           故障:白屏
上个全图!

本人是新手,,只会修最简单的问题!
只会修一点台机主板!
维修思路:
白屏故障:
1. 显卡占了40%      2.  屏线占了5%-10%   3.  屏坏占了60%
怎么办呢?
没有修过笔记本,,台机主板也只会入门。
求助!!求助谁??
大师级的人!!手话通了!!说一般这种机器显卡坏的少!屏坏的多
先外接试了一下!!上图!

外接,亮了!
拆屏!上图!

换好屏以后,上图!

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
一定要找个好的“师傅带”

网友:
白屏的   屏线接口有屏供电了    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A:
啊丫!!这个我怎么没有想到!!
平时,,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就是这样判断屏的好坏!
屏上有没有5V电压过来!!到了笔记本,,就没有思路了!1
还是修的少啊!!
学习了!!长知识了!
谢谢!句容诚信电脑!
一针见血啊!
不亏是,迅维实地,,跟远程的!
理论跟实践!!都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丫!!这个我怎么没有想到!!
平时,,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就是这样判断屏的好坏!
屏上有没有5V电 ...

关键你这白屏 不是纯白的 应该会变色的白吧  一般都是屏挂了 这现象!

网友:
仔细看两半屏,屏坏可能性大

网友:
白屏,,干平供电啊

网友:
可以查查屏有没有问题啊,短路,供电,信号

网友:
楼主你看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吧。再看下保险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