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战旗 A990FX X7 V14 这个板的图纸谁有

楼主(2016-12-02):
此板USB全部不能用 USB5V电压正常  换过桥换IO换时钟都不行,此时要图纸谁有啊 我万分感谢

网友A:
七彩虹的图纸 还没见过  供电正常的话  从数据线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图纸 还没见过  供电正常的话  从数据线跑线

跑了 都通到南桥哪里去了

网友:
图纸是难了,不过可以找好的990主板,usb打阻看看是不是一致,实在不行收个料板子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