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一般修复电脑系统怎么修复

楼主(2016-12-02):
如果客户的电脑有绑定软件,或是收银软件,或是其他一奇特的软件。再重装系统后会不能使用的,资料丢失对客户来说损失不可估量的,所以修复系统,对一个电脑维修技术员来说很重要的。请朋友们支教。。。。

网友:
没有搞过,都是重装系统的,修复系统是一个比较高深的软件问题

网友:
绝对会不能使用!要么先跟顾客说好! 要么 把顾客的系统备份!装错了 一键还原!~但是 系统不能乱装  否则要面临赔钱!

网友:
一般  pe里面 修复一下   成工不成功  就那一下  不换系统  也没啥办法了

网友A:
修到过一台win2000服务器,系统进不了,修复系统收一千块

网友B:
系统修复安装,只能对安装版的有效,GHOST的还没有好方法,期待大家交流。

网友:
目前来说修复还真是低,不好修复

网友C:
用安装版覆盖安装,如果有重大问题,这样方法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安装版覆盖安装,如果有重大问题,这样方法也是不行的。

覆盖了以后资料还会有吗?

网友:
前两天有个客户,拿台电脑主机过来说帮我修下,说里面有收银系统,还有专用的点菜专用软件,还有会员卡读取软件,,,我开机一看是报系统文件丢失,跟客户说你这系统坏了,要重装,资料会没了的,客户说,你看看能不能修复,尽量把资料保存,钱不是问题,,然后我尝试引导修复,,引导修复好了可以进系统了,但是连接不上网络,我跟客户说网卡坏了,直接外装网卡,报价300收工,,,(网络连接不上是系统丢失文件引起的,不敢下手,只好外接网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一台win2000服务器,系统进不了,修复系统收一千块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C:
文件提前备份吗,程序保证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件提前备份吗,程序保证不了。

哦,现在客户要的就是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修复安装,只能对安装版的有效,GHOST的还没有好方法,期待大家交流。

请问安装版怎么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