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跑马卡C1

楼主(2016-12-02):
经查,插不插内存一样,换CPU无果。
加热单桥无果。
查CPU的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后来发现内存REF供电0.75v没有,更换FP6137E为UP7711后,OK

网友:
还从来没碰到过   0.75这个没有的

网友:
是二代内存吗???

网友:
没碰到过ref没有的,,碰到的多的就是spd没有

网友:
是二代内存,1.8V的,REF供电0.75V,同时也送到了CPU里。

网友:
这种问题容易给人误判,以为是BIOS或者单桥的问题。

网友:
REF出问题的确实少,估计很多人都会忘记测试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0.75V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啊!!至少我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