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520 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6-12-02):
三星RV520 CPU I3二代  独立显卡  进PE进不去死机  做系统释放就死机  把CPU做后面的NEC大电容已经换掉了 还是死机  ,安全模式 也进不去     求解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加焊下试试

网友:
检测下硬盘呢

网友:
硬盘换新的了

网友:
大电容有弄好吗

网友:
电容换的没问题的话,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测下显卡小供电都有了不?

网友:
显卡 可能性高

网友:
这种不定时的最头痛

网友:
换CPU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