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电流0.24维修

楼主(2016-12-02):
同行送修的联想y450,原始故障为开机0.4掉电,按通病是小板的问题,拆开小板后发现接口那里烧糊了。定了一个,50.到了 装上去好了,准备叫客户过来拿。第二天发现电流o.24上不去,有拆机,直奔二级3 5v的平转电压 ,发现3vpcu转+3v的电压只有1.4,量开启 才4.5v 。懒得查了,直接平转平的电压用线之恋,就pq7 pq11 再开机 正常 虽然待机电流大一点 ,快速修好就行

网友:
这样不是电压提前出来

网友:
应该是下面的指示灯先亮。客户不挑就可以

网友:
等着返修把,我上次飞线过去后,用了一会儿就不行了。

网友:
客户不挑剔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种转换电压 修正常 相关线路也好修 可以尽力修复

网友:
哎 你说得对 试了一天没问题

网友:
觉得还是要查下问题,这个飞线的话待机桥就发烫了。你看下是15V不正常还是断线了

网友:
呵呵 ,待机有没有0.2A

网友:
总感觉这样的会有隐患,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