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4.2不插内存3短一长报警,插内存2短不显示

楼主(2016-12-02):
联想IH61M v4.2不插内存3短一长报警,插内存2短不显示,不能装系统,论坛上说这是通病,刷bios可解决,这个主板有二个芯片,不知用什么工具刷?怎么刷?请指点。谢谢!

网友:
编程器啊,,硬刷,,买一个也就几百块

网友:
谢谢!我找了在dos下刷的bios,用U盘启动刷了,可用。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EwMTU2MTZ8OTU1MzU0

网友:
不亮的机器,当然是编程器了

网友:
内存所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一般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dos哪里刷

网友:
不是工具刷,,是编程器,,编程器最便宜的怕也要200多吧,,

网友:
集显有问题了吧,加块独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