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13超极本BIOS

楼主(2016-12-02):
YOGA13超极本集成BIOS,解决亮机慢,必须秒亮,朋友帮忙从台湾官网分离好的

YOGA13南桥8M

网友A:
希望 好用移动到bios板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 好用移动到bios板块了

什么叫希望。。。我测试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希望。。。我测试好的

有些BIOS 受 版号 版本 主板配置 ME等多方面因素决定

同样的机器 备份的刷写 有些都有问题 ……

网友C:
下载一个试试,我的机子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BIOS 受 版号 版本 主板配置 ME等多方面因素决定

同样的机器 备份的刷写 有些都有问题 ……

都说了是朋友分离好的,备份的论坛大把亮机慢,不然发这个纯净的给【迅维】维友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试试,我的机子是不触发

不触发你刷南桥BIOS刷烂都没用不参与的

网友:
的确好用,秒显

网友:
那就帮忙加个分

网友(2017-01-08):
机器不触发,刷个试试

网友(2017-02-18):
OK的  秒亮

网友:
你看是把。。。。。秒;亮

网友D(2017-09-10):
板号怎么没写下,楼主麻烦说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号怎么没写下,楼主麻烦说下吧

忘记了好久了

网友(2017-11-10):
下载刷个看看,机器时显时不显示,能显示会花屏。

网友E(2019-12-16):
我的测试了 不亮,可能主板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测试了 不亮,可能主板还有别的问题

那你在检查检查都确定好的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