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2 不冲电 不联机

楼主(2016-12-02):
iPad MINI 2 不冲电 不联机 是什么问题
iPad

网友:
usb管理芯片 查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先把U2换一下

网友:
USB管理芯片的问题多。通病。

网友:
USB管理芯片?好吧我承认我是拾人牙慧

网友:
难道不会是充电电路吗?

网友(2017-02-26):
usb管理芯片先换下

网友(2017-03-30):
尾插也会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