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12-02):
插可调电源。待机0。02的电流,按开关无跳变。

拔掉CMOS电池,红灯亮下就灭了,电流还是0.02,。

拆机测3v  5V正常,开关电压正常。

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我先去刷BIOS试下。

网友A:
E550  E450   桥的问题不少 你可以重点查下

网友:
刷BIOS没用,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550  E450   桥的问题不少 你可以重点查下

这个机器 按开关的时候,待机3.3会掉到0.然后又回到3.3.

网友:
有短路吧或是条件

网友:
细查才知道的啊

网友:
太多了  EC 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南桥的待机  晶振!一大堆药查的

网友:
查桥和EC啊

网友:
这个板子买一片老贵了,我才买了一片850元,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我的是进水机器 没修好 独显的1050集成850 真贵了

网友B:
我觉得后面有短路,各级供电打值看看。

网友:
按不触发照时序慢慢查

网友C:
上电掉电短路的可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后面有短路,各级供电打值看看。

各级供电阻值正常,对地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掉电短路的可能大

未发现短路情况

网友:
这个没遇见过

网友:
着型号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后级有电容短路吧

网友:
直接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