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E1-570G开机不显示最终排除故障

楼主(2016-12-02):
接到一台ACER E1-570G开机不显示,拆出主板板号为acer Z5WE1 LA-9535P,cpu焊接在主板上的,上电电流0.7A,测试各个单元供电都有,于是怀疑北桥坏或者虚焊,打内存阻值又正常,北桥也没有短路,且供电也正常,刷bios无果,再仔细查cpu供电的集显供电也没出来,我又感觉到内存这处也值得怀疑,上电时序也是内存先工作正常cpu集显供电才会出来,于是锁定测内存供电,发现内存排阻无波形,原来内存有供电但无复位信号,测得排阻为0.25V,电压偏小,平时这里测得都有0.65V左右,于是我觉得不能盲修,找到【迅维】论坛刚好有位好人上传了该图纸,我继续追查该信号来源

查svid信号也有,isl95831已经收到,从内存倒着追查找到一个U1门输出0.22V,但U1的sys-pwrok无,追查来源由桥发出了pch-pwrok,进入U17门第二脚,但是第4脚没有输出这个sys-pwrok,断定就它坏了,于是在一个lenovo E40的板子的EC附件找到型号一样的与门换上,接屏再次上电居然亮机了,心里一阵狂喜,因为还没有修到过内存无复位的机子,那个心情激动啊!现在把图纸共享给大家。 ACER 4750G 4752ZG JE40-HR

网友:
修这个机子是回忆整理的,时间是浪费了一大把

网友:
往往很多小信号导致,但是每个人都不愿意一个个测,特别是比较忙的时候

网友:
搞维修需要耐心哈

网友:
追查信号熟练,楼主也是老手了,

网友:
维修细心 会发现 很多问题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现在很多机器少内存复位,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是柯南君!!

网友:
楼主在哪学的 ?

网友:
佩服,示波器用的好,弯路走得少

网友:
哎,现在还不会用示波器。好头疼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是内存没有复位信号么

网友:
现在的机器感觉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信号级的维修。。

网友:
按时序来修就不会错

网友:
软启动 信号故障有时候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内存的复位坏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