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坏了要里面数据有大神试过吗

楼主(2016-12-02):
主控坏了,能不能换U盘一样,找一个一模一样的SSd然后,把FLAsH换过去。有的大神试过吗。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只要不重新开卡,能成功读取里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只要不重新开卡,能成功读取里面数据

你有试过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固态的数据恢复少

楼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试试

网友:
应该不行吧 主控里还有程序的

网友:
估计不行 BIOS不一样啊

网友:
找到一模一样的或许有解...只是用得着这麽麻烦吗?

网友:
固态数据恢复都很少的,所以企业一般存储都是机械盘

网友:
悬。主控有程序控制,有可能存储参数不同,就怕认不出来

网友:
把BIOS一起弄过去

网友:
这种 都没有 试过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人修过吧

网友:
可以吧,开卡的话是往F里面写数据主控里没有数据的

网友B:
你还是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吧,弄不好。就彻底废了

网友:
b不行吧  有BIOS

网友:
按理论上说可以的吧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没有戏

网友:
如果只是电路与主控坏可以试着修下,,,,

网友:
固态我记得很难修复,不知道更换同样的芯片对调有没有用, 风险也很大

网友:
有程序可能不行吧

网友:
统一回复 。买一个一模一样的,把FLASH换过去了。开机BIOS里能看到硬盘信息,进PE认不到硬盘。不行的

网友:
估计这样是不行,。。

网友:
这玩意,太新了,大家都没经验

网友:
还是做flash分析吧  走数据恢复道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吧,弄不好。就彻底废了

一般专业数据恢复公司搞不定的。

网友:
没希望的  别费劲了  存储方式电容式的    拆下来就什么没了

网友:
固态现在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可以买个u盘一样的主控和f   u盘量产后  拆下f     把要备份的f装上去应该可以     具体没试过  但是u盘恢复数据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固态硬盘没做过数据恢复,楼主做好了可以抢占市场了

网友:
固态估计不行的,
U盘的话换主控是可以的。

网友:
主控我换过2个,都是闪迪256G的,换了正常,能够正常访问

网友:
应该可以,只要主控里没有程序,和U盘一样吧,U盘的固件都放在FLASH里

网友:
应该是不能直接换的 主控程序都不一样

网友:
请问大家固态硬盘的数据是不是应该主闪存粒颗里吗?

网友:
这个应该难度高

网友:
这种一般都无法恢复的

网友:
我觉得不行

网友:
应该不行,这个最好咨询生产厂家才行

网友:
应该可以吧,但失败了成本风险较大

网友:
固态数据恢复也是我想学的。但始终找不到这方面知识。

网友:
你这个基本上死刑了,这个是PCIE的三星的主控,放弃吧,
搬板,128G就得300,512G过千

网友:
应该找到同型号的是可以的!

网友:
主控里有程序的,不知行不行!没有修过这东西!

网友:
这个盘在那买的,就去那买和这个板子一样的主控板,然后焊flash芯片过去,应该可行,但要是淘宝买芯片主控回来估计不行,因为芯片里有程序